楼主(2007-05-14):
最近在做PID调节器的东西
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控制好一点
plc有pid功能 不知道容不容易实现

网友A:
当然可以的了
要不还算什么PLC

网友B:
肯定有pid指令,如是控制温度的话 还有专用的控制模块 功能十分强大

网友C:
PID功能是基本功能,使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