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5):
想问一下各位高手,要设计一个变频风机控制系统,应该如何处理以下问题.我是第一次接触变频器,所以请高手们说详细一些,不胜感谢.
1.通过管道中的风压来控制风机的转速,从而控制风量,应如何处理.风量与风压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2.要想测量到管道中的风压力后,如何将此信息回传让变频器进行调整.

网友A:
通过压力变送器!

网友B:
如果管道管径较细,可通过压力变送器进行信号检测和传送;但如果管径较粗,则测量相对不准,此时可通过流量计来测定和测量传送数据!!!

网友C:
通过压力传感器采集管道压力信号,通过控制器给变频器外接控制端电流或脉冲信号,压力变化则输出信号变化,变频器频率输出变化,通过pid可实现效果非常好的恒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