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5):
我的课程设计要求是两台供水泵,在运行时任意一台发生故障,备用的水泵自动投入运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请各位教教我,我是新手

我做的设计,有三台水泵,两个常用的,一个只是在故障时投入使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备用水泵在编程的时候应该怎么实现它的功能,我用的是步进指令,前面的水位控制方面都已经没问题了,就是备用水泵和故障指示应该怎么编程

我的邮箱是 zhangliu0405@yahoo.com.cn  高手帮帮我

网友A:
一般课程设计需要的是设计理论,而不是具体的程序,只要把功能详细的列出来就算是完成了设计,当然了,如果你学习了编程软件用软件写出程序那是锦上添花。不过我倒是怀疑你们是否接触过编程软件。

网友A:
PLC控制需要众多的传感器信号来作为检测输入,比如水泵是否正常运行就需要一个压力传感器或是别的什么来进行判断,别管它是如何实现的,这里就是有一个 检测信号,这样一来你的思路就能顺利的进行下去了 。好多新人在控制设计方面有疑问,主要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该有什么样的检测信号来触发相应的动作,从而陷入死胡同。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