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楼主(2007-05-15):
目前什么样的水泵上用压力传感器!你知道吗!随着工控系统的普及,目前市政给水系统也越来越先进了,各种控制传感器也应用到水泵上,包括温度、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小弟刚入这一行,不知道压力传感器在水泵上的应用,有知道的大虾们指点下小弟,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我需要了解的是

1、压力传感器是安装在什么类型的水泵上、安装在什么位子、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该种类型的水泵应用在什么样的场合(现场)

2、水泵用的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

3、水泵用的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一般的量程是多少(如0~1.0MPa),接头是多少(如:G1/4),导线要多长(如:4M),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如:须IP66密封等级的,防暴的等)

知道的请告知,也让我们这些无知的菜鸟们学习下

如果文件太大的话,可以发我邮箱:nblbf@163.com 联系电话:13967870702    QQ:55013223  联系人:陆碧峰

网友A:
水泵出口及水总管上都可安装压力传感器,如果只是想知道压力,用弹簧压力表就行。要远传显示或控制时才用压力传感器。价位从数百元到数仟元之间,量程根据水压来选择,通常最大压力是工作压力的一倍左右。接头公英制都有。如是4--20mA.DC输出则导线长度可到数百米。
特殊要求则按你的使用环境而定。

楼主:
谢谢!~上面的老大,不过现在压力传感器的价位也便宜,不知道可否替代原传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