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SM TP62求助

楼主(2007-05-15):
西门子的OSM TP62工业交换机,使用前需要对其进行IP设置,请问谁知道啊?
还有,就是在OSM TP62工业交换机上,有状态指示说明(画圈的地方),分别是Fault;Stby;RM。
方框内是相应注释,空心圆代表对应指示灯是灭的,白圆代表相应指示灯是亮的,请问哪位知道RM指示灯是亮的,其余灯是灭的代表说明意思啊?注释是“100Mbit/s”,先谢谢了!
要是可以,请将其他注释解释一下,谢谢!
其他注释:Fault       Stby          RM
          灭      灭      灭         Port     Status
          灭      灭      亮         100Mbit/s        (上文提到的)
          灭      亮      灭         Full       Duplex
          灭      亮      亮         Fault     Mask
          亮      灭      灭         Input     Fault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只听说过路由器, 使用前需要对其进行IP设置; 第一次听你说, OSM TP62在使用前需要对其进行IP设置. 请问: 设置IP地址, 你想路由到其它的IP网段吗?

RM指示灯是亮的,其余灯是灭. 说明: 当前OSM TP62在冗余光纤环网上, 是作为"Redundency Manager", 来负责冗余光纤环网的后备与切换.

注: Port7, Port8分别用光纤与其它的OSM模板相连, 来构键冗余光纤环网!

楼主:
先谢谢兄弟了!
也可能是我不太了解,我不用路由到其他段,现在想給OSM TP62添加IP地址,怎么添加啊?
还有,那个冗余指示灯,他亮着应该是正常的吧!我看说明上说在一个光纤网中,必须有一个是亮的,而且只能是一个!

网友A:
我始终不明白, 你为什么想給OSM TP62添加IP地址? OSM TP62只是个"Switch Hub", 它不需要IP地址!

在冗余光纤环网上, 冗余指示灯亮着是正常. 必须有一个是亮的,而且只能是一个!

楼主:
现在正在使用的所有OSM TP62都有IP地址,要是有坏的,我得进行更换!但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对其进行IP设置啊!
谢谢先!

网友A:
最新了解到的信息, 如果对OSM TP62进行 Web资源管理/运行诊断/邮件管理, 就必须给OSM TP62设置IP地址!

先到西门子网站 www.ad.siemens.com.cn 或 www.siemens.com , 找一找有 PST软件.

然后, 用普通网线 ( RJ45 ) 把你的电脑连接到OSM TP62, PST软件会自动识别OSM TP62的MAC地址.

接下来, 连机成功之后, 在OSM TP62内含的菜单上定义IP地址!

楼主:
那用232串口行不?
OSM TP62上有一对串口

网友A:
请不要用"standby"和"v2.4"两个端口. 使用宽带上网的普通网线 ( RJ45 )把你的电脑连接到OSM TP62.

如果你没有 PST(primary setup tool)软件, 我可以把自己手上的PST v3.2软件e-mail给你. 若需要的话, 说一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