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告诉我?

楼主(2007-05-15):
我公司新上一连铸机,拉矫电机控制用的是三菱变频器,型号FR-A740-7.5K。热试一段时间后,前几天在正常拉钢时,突然变频器报警跳闸,显示故障信息E.OC1即加速时过电流跳闸。复位后一试,还是跳闸;检查电机没事,量线不短路不接地,将变频器加速时间延长,再试也不行;然后将变频器出线拆下接至另外同型号变频器上试也不行,这说明变频器没事。换新电机后再试还不行,最后将变频器到电机线换新再试OK了!
    我不明白的是原电机线是新放的没破皮没接地没短路,怎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变频器报的故障是加速时过电流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烦请各位电大高手赐教!!!

网友A:
货物过载吗

网友B:
巧合就是巧合,巧合还需要理由么?

网友C:
干忧,多试几遍

网友D:
可能是接线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