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5-15):
我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三菱fx2n的 plc  ,因外部设备需要RS232接口的太多,我一个通讯模块可不可以接多个啊 ,第一次用这个 ,望不另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FX2N-232IF
最多能接8个

楼主:
如果接了8个fx2n-232if,好象这个PLC就不可以接其他的模块了啊,我现在要接的模块肯定要超过8个 ,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