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5):
我从单片机接收了数据过来,现在又需要把从单片机接收的数据再从串口发回到单片机。如:发送F0,单片机回:F0,发送0F,单片机回09(这个数据是随机的,不是固定的)。现在我需要把这个随机的数据再从串口发到单片机中,如,接着发送09,单片机回09 0F。现在我的问题是:发送F0以及0F可以接收到F0 09,但是再将09发回去就不行了,必须要按两次cmdSend_Click 才行。而且按第一次的时候,在MSCOMM1_OnComm函数中,随机数a1可以显示在text2中,但不能显示在SendData2函数中的text4,要按第二次cmdSend_Click ,才能显示在text4中。但是从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就不对了。
我照你的程序大致如下:

dim a1 as variant '定义a1为全局变量
Private Sub cmdSend_Click()
Dim bytData(0) As Byte
dim bytData(0) As Byte
dim bytData2 As variant
bytData(0) = &HF0
bytData1(0)=&HF

Call SendData(bytData)
call SendData1(bytData1)
bytData2 = a1
call SendData2(bytData2)
End Sub

Public Function SendData2(ByRef bytData2 As variant) As Long
   text4.text = a1
   On Error Resume Nex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Output = bytData2 '发送数据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等待,直到数据发送完毕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SendData1(ByRef bytData1() As Byte)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Output = bytData 1'发送数据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等待,直到数据发送完毕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SendData(ByRef bytData() As Byte) As Long
   On Error Resume Nex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收缓冲区
   MSComm1.Output = bytData '发送数据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等待,直到数据发送完毕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COM端口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采用二进制传输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空接受缓冲区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传输缓冲区
   MSComm1.RThreshold = 1      '产生MSComm事件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端口
   Text3 = ""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On Error Resume Next
   Dim BytReceived() As Byte
   Dim strBuff As String
   Dim strData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Dim x As Integ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2
           MSComm1.InputLen = 0
           strBuff = MSComm1.Input
           BytReceived() = strBuff
           For i = 0 To UBound(BytReceived)
               If Len(Hex(BytReceived(i))) = 1 Then
                   strData = strData & "0" & Hex(BytReceived(i))
               Else
                   strData = strData & Hex(BytReceived(i))
               End If
           Next
           Text3 = Text3 + strData
           If Left(strData, 2) = "F0" And Len(strData) = 4 Then
               Text1.Text = strData
               text2.text = right(strData,2)
               a1 = text2.text
               Call DataClear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Public Sub DataClear()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清空发送缓冲区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Text3 = ""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