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 和plc的通讯线杂接呢

楼主(2007-05-16):
咋接呢??急

网友A(2010-09-19):
PWS的RS232端口25针 2-----------------------3 PLC的RS232端口9针。
3------------------------2
7------------------------7
4,5短接 4,5短接
我们厂用的是松下FP2系列PLC,HITECH的人机界面PWS系列,具体型号,没有注意。反正我们就是用RS232通讯的,用3芯的屏蔽线。注意自己制作通讯电缆,长度不宜过长,好像是不要超过30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