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6):
请高手指点用三菱FX2N系列PLC实现机械手的三自由度控制,还要加上伺服扩展器。
最好有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了

网友A:
FX2N本身脉冲频率较低,一般不用于直接控制伺服

网友B:
联系我,,本人做过单台伺服定位控制
yangyong2144@sina.com

网友C:
3轴要加定位模块来实现;

网友D:
如在深圳可联系我gaorenhao@126.com

网友E:
三自由度三菱做不了,三菱的模块20GM的只能进行两轴插补,建议用CNC搞定,简单而且便宜更不用开发,装上就能用

网友F(2007-10-29):
FX2N不能使用位置控制指令控制伺服,FX1S,FX1N只能控制二轴,建议用Q系列PLC加QD75四轴定位模块。

网友G(2007-12-01):
用FX1N,再加个1PG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正做
可以实现,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