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6):
最近发现PLC程序严重影响PLC和上位机的通讯速度。当PLC程序清空时,通讯正常,程序下载后,从上位机上可以明显看出数据更新速度明显变慢很多,影响正常使用。上位机和PLC是通过以太网OPC方式通讯的。觉得很奇怪,PLC以太网通讯卡应该是独立的功能,怎么和有没程序有这么大关系呢?我用的是德国JETTER过程PLC,国内用的比较少,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类似问题,期待探讨~~~

楼主:
大家见过程序对其它硬件的影响吗?
好几个模数转化模块莫明其妙的不正常,发回厂家说没问题,我怀疑是不是也跟程序或配置有关系,不知道哪些软件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硬件出错?

网友A:
opc server是自己开发的吗?sdk 版本?通常我觉得,只要程序放得进,应该会不对通讯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可监视一下通讯报文,如果opc server是自己开发的话.

楼主:
opc server 是plc厂家提供的jet opc server,不过按gray.dai的意见,我倒是可以用别的opc server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