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6):
如果把额定频率50HZ的变频器接到频率为60HZ的电网,会怎么样?为什么?

楼主:
速度升高?弱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度升高?弱磁?
这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应该是无所谓!变频器不怕输入电网的50/60Hz的问题,不受影响。为什么呀?自己去看一下变频器的主电路,就明白了。

楼主:
那如果是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接到60HZ的电网回怎么样呢?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接到60HZ的电网回怎么样呢?为什么?

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原因是:机械强度、振动、噪音,转矩、轴承寿命等等问题,是不可能满足使用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额定频率为50HZ的电机接到60HZ的电网回怎么样呢?为什么?
如果是变频电机,也无所谓,运行转速工作于“弱磁升速”的恒功率区域里了。保持了功率不变,但转矩下降了,另外转速比原来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