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_AND_TIME数据格式

楼主(2007-05-16):
系统功能块SFC28,和SFC1中的SDT和PDT参数是不是不能直接赋DT常量?
用过的还请不吝执教!

网友A:
同意楼上的说法, 即: 在系统功能块SFC28的SDT不能直接赋DT常量; 在系统功能块SFC1的CDT也不能直接赋DT常量!

你可以在一个FC或FB中, 写下以下程序试试.

 L       D#2007-5-17 //End date time-of-day interrupt
 T      #IN_DATE //End dat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L       TOD#20:0:0.0 //IN_DATE
 T      #IN_TIME //End time is written to variable

 CALL   FC 3    //"D_TOD_DT" (conversion D and TOD to DT)
 IN1:= #IN_DATE // Input variable date (format DATE)
 IN2:= #IN_TIME // and input variable time (format TIME_OF_DAY)
 RET_VAL:= #S_D_T // to form output variable (format DATE_AND_TIME)

 CALL  "SET_TINT"
 OB_NR  :=
 SDT    :=#S_D_T                  // Data Type: Date_And_Time
 PERIOD :=
 RET_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