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5-16):
本人从事电工8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怪事。前几天接到现场工人电话报告说车间有台机器发热管“爆炸”了。我进到现场一看空气开关已经跳开。再打开发热管的接线盖子,发现发热管接线柱有碰过线的痕迹,但我用万用表量了发热管,没有短路,也没漏电。每条发热管电阻也一样(发热管是三条AC220V用Y接的)。因现场工人反映爆炸声音很大,为了安全起见。又用500V摇表测了对地电阻。也没问题,和这台机器的另一条同样的发热管测得数据完全一样的。于是就重新处理了一下线头接上电。一通电故障依旧,马上短路。发出“爆炸”声。空开跳开,拆下又发现在碰线痕迹。重新换了一条新的发热管,故障排出了,我现在都郁闷了好久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事啊,有高手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在你测量时是静态状况,因此其参数没问题;在热态即动态状况下又是另一种现象了。也就是说:在静态下,它的参数是恒定的。在作功时由于在热效应的状况又是你一种现象了。比如电阻因电加热的外在因素下,电阻迅速减低至0欧,导致短路!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元器件加上电压和没加电压的情况会不一样。

楼主:
谢谢2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