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6):
欧姆龙PLC的计数器的用法

如将计数器C1计数10,当计数器计数值为2时,有一输出,
                             当计数器计数值为3时,又有一不同输出,
                               当计数器计数值为8时,又有一不同输出,

如何在程序在编写。

网友A:
不可能实现,做三个计数器

网友B:
哪有一个定时器控制三个不同输出的?你用三个定时器不行么?

网友C:
可以进行比较,但不是用计数器输出

网友D:
呵呵;
用C1、C2、C3不就行了;

网友E:
做个比较指令不就得了
晕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比较指令不就得了
晕倒

比较指令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