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6):
松下FPΣ32T控制松下200W饲服,然后松下200W饲服驱动滚珠丝杆滑台。PLC用1号轴,X3接近原点减速传感器,X2接饲服驱动器的CZ(转一转发一个脉冲),X2相当于原点。
回原点碰到以下问题,机器偶尔几次(几百次中碰到几次,而且几次是连续的几次)回原点不能停车,X3近原点传感器信号正常,电机减速正常,减速后以0.8转/S的速度运行,X2原点信号由于时间太短,无法捕捉,不知道有没有产生(没有示波器,通过编程序的办法无法捕捉)。
干扰的可能应该不会,因为干扰只会产生一个多余的信号,而不会使发生的信号消失。
速度太快的可能也不应该(才0.8转/S),因为每次减速都成功发生。
以上系统在老版的FPΣ(12K)及老款的松下饲服(马达是白色的)做过多套,没发生以上现象,目前这套是新版的FPΣ(32K,运算速度快些)及新款的松下饲服(马达是银色的)系统。
就这个问题咨询过松下电工及上海松浩(松下饲服的代理)的技术支持,都不能很明白的回答。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高手请解答。
我回原点的程序是通过调子程序进行的,难道这也有关系吗?

楼主:
改变调用子程序为直接编写入主程序,还会碰到以上情况,证明与调子程序无关。
目前采用以下办法解决:减速信号X3发出后多少时间后把H9写入DT90052,这时间比原点发出的时间稍微长点,实际相当于加了双保险,即如果原点检测不到,就靠这个时间了,这实际上会导致在没检测到那几次原点不准(可能在0.5mm之内),幸亏系统要求不是很高。
有没有高手能真正解决?

网友A:
可能两个原因:
定位模块设置有关,有的定位模块有多种原点定位(OPR控制)方式,设置不当会出现上述现象。
传感器检测,检查一下传感器挡片,是否完全挡住传感器;定位时挡片是否抖动很厉害,这些都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