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强的110V电机改220V电机.

楼主(2007-05-16):
大家研究一下,我接触过很多的小电机(风扇),原本是110V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接上220V也是正常使用,温升也不高,而且很多是日本的厂家改的,有的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A:
呵呵;
找2个一样规格的串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
那用380是不是用3个串起来??

网友C:
楼主说的110v的小风扇,是110v----220v通用的,都行!我用过先锋的

网友D:
图和说明不太清楚,是三相110.220的还是单相110.220?如果是单相应该有主负绕组。
有以下可能三相,二路改一路。单相电容降压,另一种把负绕组一半改成电抗线圈,串接在主绕组。

网友C:
是110v----220v通用的,都行!我用过先锋的,不信你把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C:
是110v----220v通用的,都行!我用过先锋的,不信你把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C:
是110v-220v通用的,都行!不信你把电容去掉试试!还好意思说!

网友C:
滑稽不滑稽?还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