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7-05-17):
在装西门子S7-300时报出错"No SSF file foun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帮忙,我非常着急,等着急用.

网友A:
引用某大侠的说明:

Step7 v5.3 Professional 正确安装方法

Step7 v5.3 Professional 安装步骤

1 安装Windows 2000 SP4/XP Professional+SP1/SP2   (XP Home除外)

2 安装 IE6: \IE6b2800\ie6setup.exe

3 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4 安装Step7 v5.3: \STEP7_PROFESSIONAL_2004\Setup.exe

注: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选择: Step7 v5.3
     S7-SCL v5.3
     S7-GRAPH v5.3 (Graph 7 )
     S7-PLCSIM v5.3 (PLC仿真)
     Ao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v1.1

选择语言: English

提示: Transfer License Keys
        Yes, Transfer should take place during installation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选择 No, Transfer license keys later

5 恢复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中文(中国)"

6 安装 Step7 v5.3 和Graph v5.3授权:

将"\Step7 v5.3+graph5.3授权"目录拷贝到硬盘, 执行STEP7V53key.exe安装 Step7 v5.3授权A1710453,
执行s7graph53.exe安装Graph v5.3授权A1S7GR53

注: 我并没有先装Step7 v5.2

有些朋友将WIN2000的"当前用户的设置/您的区域设置"设为英语,这是没有用的,
应将"系统的语言设置/设置默认值"设为英语才有效

还有安装程序的目录不能太深,最好放在磁盘的根目录下,楼主的问题可能是目录有汉字或目录太深造成的。

网友B:
您的安装文件目录太深,您可以使用以下手段解决:
1  复制您的安装文件到根目录下安装
2 刻录到光盘内安装
3 您可以直接到其安装目录下Step7目录中直接运行其安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