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大家好,我公司的某台设备不能工作,检查发现欧姆龙PLC模块坏了,型号为CPM2AE-60CDR-A,它的作用是控制机头的几个动作 ,我在网上已打听到供应厂家,由于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怕买回以后不能正常使用,想问问大家,新购的PLC模块是通用的吗?购回后需要自己编程吗?请大家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当然要写入程序才能用了

网友B:
把原来PLC里的程序拷出来下载下去好了

楼主:
请问大家,怎么拷出来下载吗?我没数据线啊

网友C:
要写入原来的程序才行;

网友D:
你除了要有连接电缆,还要有安装了CX--P软件的电脑,

网友E:
从原来的机子中把程序下下来,再输入到新的机子里就行了

网友F:
数据线可以自己做,在网上搜就有连接图,软件也有下载的,把原来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上,然后再下载到新买的PLC上,如果程序有密码就麻烦些了。

网友G:
你还是找人 花点钱解决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