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台达DVP系列PLC支持Modbus ASCII&RTU 串口协议。因此与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进行连接时可以选用Modicon(莫迪康)下面的Modbus(ASCII & RTU 串口通讯)协议,如下图所示:
双击,进入定义设备页面(如下图所示):
设备名称:是一个逻辑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命名为有一定含义的名字;
数据刷新周期:默认是50毫秒。紫金桥软件的IO Server采集数据的频率。
超时时间:默认8秒,当到超时时间的时候,PLC的数据还没传上来被认为是一次通讯
超时。
以上两项根据实际的数据更新要求、串口、PLC性能进行设置。
设备地址:根据实际PLC地址设定,必须与要通讯的PLC地址一致。
串口为PC机端的COM口。
单击“设置”按钮,弹出通信端口的参数设置,这个根据具体PLC进行设置。
单击下一步,弹出协议选择对话框,台达PLC对于RTU,ASCII方式都支持。
注意:因为台达PLC的特殊性,在某些型号的PLC对于每次读取数据的包长有特殊要求。所以这里一定要对包长进行设置,单击高级按钮,把包的最大长度设置为16。
单击确定及完成了逻辑设备的定义。
对于数据库点的外部连接,下面给出台达PLC对应Modbus寄存器地址的对照表。
对照表格选择寄存器类型,偏置中输入紫金桥地址即可。
例如:
台达PLC中的寄存器M10,查表得到Modbus地址为002059,寄存器类型为DO,紫金桥中的偏置地址为2058。因此,得到如下输入:
台达PLC寄存器地址于Modbus寄存器地址对照表
寄存器
类型

范围
(Range)

类型
(Type)

DVP地址
(Hex)

Modbus地址
(Dec)

Modbus
寄存器

紫金桥地址
S

000-255

Bit

0000-00FF

000001-000256

DO

0~255
S

256-511

Bit

0100-01FF

000257-000512

DO

255-511
S

512-767

Bit

0200-02FF

000513-000768

DO

512-767
S

768-1023

Bit

0300-03FF

000769-001024

DO

768-1023
X

000-377(Octal)

Bit

0400-04FF

101025-101280

DI

1024-1279
Y

000-377(Octal)

Bit

0500-05FF

001281-001536

DO

1280-1535
T

0-255

Bit

0600-06FF

001537-001792

DO

1536-1791
Word

0600-06FF

401537-401792

HR

1536-1791
M

0-255

Bit

0800-08FF

002049~002304

DO

2048-2303
M

256-511

Bit

0900-09FF

002305-002560

DO

2304-2559
M

512-767

Bit

0A00-0AFF

002561-002816

DO

2560-2815
M

768-1023

Bit

0B00-0BFF

002817-003072

DO

2816-3071
M

1024-1279

Bit

0C00-0CFF

003073-003328

DO

3072-3327
M

1280-1535

Bit

0D00-0DFF

003329-003584

DO

3328-3583
M

1536-1791

Bit

B000-B0FF

045057-045312

DO

45056-45311
M

1792-2047

Bit

B100-B1FF

045313-045568

DO

45312-45567
M

2048-2303

Bit

B200-B2FF

045569-045824

DO

45568-45823
M

2304-2559

Bit

B300-B3FF

045825-046080

DO

45924-46079
M

2560-2815

Bit

B400-B4FF

046081-046336

DO

46080-46335
M

2816-3071

Bit

B500-B5FF

046337-046592

DO

46336-46591
M

3072-3327

Bit

B600-B6FF

046593-046848

DO

46592-46847
M

3328-3583

Bit

B700-B7FF

046849-047104

DO

46848-47103
M

3584-3839

Bit

B800-B8FF

047105-047360

DO

47104-47359
M

3840-4095

Bit

B900-B9FF

047361-047616

DO

47360-47615
C

0-199
(16 bit)

Bit

0E00-0EC7

003585-003784

DO

3584-3783
Word

0E00-0EC7

403585-403784

HR

3584-3783
200-255
(32 bit)

Bit

0EC8-0EFF

003785-003840

DO

3784-3839
Word

0EC8-0EFF

403785-403840

HR

3784-3839
D

000-255

Word

1000-10FF

404097-404352

HR

4096-4351
D

256-511

Word

1100-11FF

404353-404608

HR

4352-4607
D

512-767

Word

1200-12FF

404609-404864

HR

4608-4863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404865-405120

HR

4864-5119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405121-405376

HR

5120-5375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405377-405632

HR

5376-5631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405633-405888

HR

5632-5887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405889-406144

HR

5888-6143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406145-406400

HR

6144-6399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406401-406656

HR

6400-6655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406657-406912

HR

6656-6911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406913-407168

HR

6912-7167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407169-407424

HR

7168-7423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407425-407680

HR

7424-7679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407681-407936

HR

7680-7935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407937-408912

HR

7936-8911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436865-437120

HR

36864-37119
D

4352-4607

Word

9100-91FF

437121-437376

HR

37120-37375
D

4608-4863

Word

9200-92FF

437377-437632

HR

37376-37631
D

4864-5119

Word

9300-93FF

437633-437888

HR

37632-37887
D

5120-5375

Word

9400-94FF

437889-438144

HR

37888-38143
D

5376-5631

Word

9500-95FF

438145-438400

HR

38144-38399
D

5632-5887

Word

9600-96FF

438401-438656

HR

38400-38655
D

5888-6143

Word

9700-97FF

438657-438912

HR

38656-38911
D

6144-6399

Word

9800-98FF

438913-439168

HR

38912-39167
D

6400-6655

Word

9900-99FF

439169-439424

HR

39168-39423
D

6656-6911

Word

9A00-9AFF

439425-439680

HR

39424-39679
D

6912-7167

Word

9B00-9BFF

439681-439936

HR

39680-39935
D

7168-7423

Word

9C00-9CFF

439937-440192

HR

39936-40191
D

7424-7679

Word

9D00-9DFF

440193-440448

HR

40192-40447
D

7680-7935

Word

9E00-9EFF

440449-440704

HR

40448-40703
D

7936-8191

Word

9F00-9FFF

440705-440960

HR

40734-40959
D

8192-8447

Word

A000-A0FF

440961-441216

HR

40960-41215
D

8448-8703

Word

A100-A1FF

441217-441472

HR

41216-41471
D

8704-8959

Word

A200-A2FF

441473-441728

HR

41472-41727
D

8960-9215

Word

A300-A3FF

441729-441984

HR

41728-41983
D

9216-9471

Word

A400-A4FF

441985-442240

HR

41984-42239
D

9472-9727

Word

A500-A5FF

442241-442496

HR

42240-42495
D

9728-9983

Word

A600-A6FF

442497-442752

HR

42496-42751
D

9984-9999

Word

A700-A70F

442753-443008

HR

42752-43007

注:本对照表以台达公司相关文档为准。

楼主:
图变了,更多关注紫金桥案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