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各位大虾 小弟有个问题要问问,你们说一太风机电机 能不能 像电灯一样用双联来控制,比方说一台电机在外面 厨房里有一个开关。厕所间里也有一个开关 ,能不能我厨房间的开关开启电机  那我厕所间的开关可以把这台电机关掉。      谢谢 请告之这种想法可行吗??????表情表情如果可行那应该怎么去做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我一下吗!!谢谢各位大虾了

楼主:
可以那就告诉一下拉 不过我觉得好象没有这种接法的

网友A:
[]难道有什么不一样吗?怎么控制电灯就怎么控制电机啊

网友B:
当然可以啦。如果是小风机用双联开关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C:
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相当于有个现场控制箱一样~!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别说是两地控制,实际上可以做无数个几地控制!

网友E:
做个控制箱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F:
可以用多地控制来实现:用一只接触器,配合多只启动和停止按钮,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即可。

网友G:
封精。民用电器的逻辑控制,现在有许多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想实现什么样的异地控制都是可以的,而且很好玩。可以增添不少的乐趣呢。不过也要花点钱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多地控制来实现:用一只接触器,配合多只启动和停止按钮,停止按钮串联,启动按钮并联即可。

网友I:
支持十楼的建议

网友J(2007-06-16):
这很简单,

网友K:
怎么搞的啊?

网友L(2007-08-05):
可以啊有几种方法啊

网友M(2007-11-12):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N:
看你的风扇是单相电源的还是三相的,单相的就用电灯的两地控制法,三相的就用一只交流接触器控制,可以接成多地控制。

网友O:
这应该就叫异地双控吧....会电的人都会的

网友P(2008-11-17):
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会吗?道理是一样的.
1.两个开关都必须有一对常开,一对常闭,两个触点.两开关之间需两根线.
2.火线进开关1公共点,第一根线接开关1的常闭,另一头接开关2的常开.第二根线接开关1的常开,另一头接开关2的常闭.
这是两开关控制一个灯的接发,假如你控制,电机,风扇(两相或三相),用一个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Q:
可以用两地控制

可以用接触器或是继电器多地控制

也可以用遥控器哦

网友R:
应该就是异地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