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本来我的机床都用松下的伺服驱动,都不用任何调试,加工效果都挺好,可是就是毛病多,现在我改成用安川的,可是加工效果总是不理想,洗三轴联动时的圆弧时表面总是有坑坑,但没有调试经验,望个大高手赐教啊!

网友A:
你在哪里的?可以帮你调。
www.unioncnc.com数控维修联盟网欢迎您的到来,畅想同行交流的乐趣。

网友B(2008-03-19):
你能组装雕刻机吗,如果可以请联系电话13395380496

网友C:
要保证三个轴的丝杠间隙调的比较好,三根丝杠要比较好,三个伺服的增益要和三个轴的负载惯量相适应。旧床子挺麻烦。有时换上进口的系统也这样。要进行很多次的试验和统计。高档系统好点带有平滑插补,例如fanuc18, fanuc0都没有。说白了在间隙调好的情况下,三个轴的进给伺服在带有负载的状态下插补的有多又少、或者是有快有慢,没有按照加工程序进行有比例的同步运动。有时要更换丝杠。工作时间长了丝杠的螺距会不一致。www.cncb3h.com

网友C:
简单点直接调整伺服的增益,一边调一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