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我们现在有一台设备用的是Siemens Operator Panel OP7,现在想改改里面的内容,不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电缆连接啊?
   我看到操作屏的后面有两个接口,其中一个9 PIN 的已经用作和PLC的通讯了。
还剩下一个15PIN的接口,是不这两个接口都可以连接到PC上通信用那?

网友A:
里边内容不可以在面板改嚰,改什么
明天看看单位的再回复

楼主:
可以改的呀,就是将德文改为英文或者汉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