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17):
哪位高人能帮忙解决 S7-200PLC 的一个问题啊:
用PLS指令的PTO功能从Q0.0输出多段(3段)脉冲串来控制步进电机精确走步(用Q0.2控制方向).
我编的按照书本上提供的例子为模板设置了 控制字、包络表、中断程序,但就是达不到要求,电机几乎不走,不知哪位高人帮忙指点一下,最好能提供一个控制程序的例子,
在下感激不禁。

网友A:
Q0.2有脉冲输出吗
有的话检查步进电机及接线

楼主:
没有,我将Q0.2一直复位让电机反转.

楼主:
我调试的时候,好像Q0.0没有输出完规定的脉冲数,程序就执行中断程序了(电机就只转了零点几秒就停了),如果运行多个扫描周期电机还发生震动,

网友B:
是继电器输出还是 晶体管输出?

楼主:
晶体管输出.

网友C:
首先排除硬件方面的故障:看你的步进电机接线是否正确;
   软件方面:确认你要输出的脉冲时间(不是指周期)足够,这样你才能从现实中观察到电机是否有转动的迹象。
   虽然一直在用S7-200,但是都没有用到脉冲输出,以上只是个人的一些观点,至于具体的程序,大家都是照着书上的画的,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C:
顺便提下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接线有些麻烦,不过看懂了原理也就简单起来了。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不过,我觉得步进电机的连线是没有错误的,因为我已经成功地用PTO从Q0.0输出单段脉冲来驱动步进电机,而且电机走步平稳,所以电机连线是没有错误的.

楼主:
如果有谁用过PTO输出多段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话,能否提供控制电机的程序.在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