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每个cpu都有输入和输出指示灯,当灯亮的时候,证明相应的端子信号有输入或输出,那么相应的端子是得到了GND还是得到了24V???

就是说输入和输出是取的GND还是24V?

网友A:
呵呵;
你用的PLC详细型号是什么?

网友B:
这要看你所用的PLC的型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