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7):
不知哪位高手用过FM357这个定位模块,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FM357四轴定位模块通常和 SIMODRIVE 611U(伺服驱动器)一起来使用, 编程需要 FM357-2软件包来写 G代码. 如果你玩过CNC车床, 写 G运动插补代码非常简单!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的伺服,所以才用fm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