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7-05-18):
能否在变频器上设置电机的旋转速度?怎样设置呢?

网友A:
变频器调速是靠输出可调的频率来调节电动机转速的,电动机的实际转速除与变频器输出频率有关外,还与电动机自身的磁极数、转差率、负荷大小等有关。有的变频器支持旋转速度的设置,也是通过输入的磁极数和额定转速计算出来的,与实际转速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B:
改变输出频率;

网友C:
使用带PG反馈的变频器可以较精确地控制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