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一般的PLC控制蒸汽吹灰需要哪些硬件,我用的是S7-200,控制4组共42个吹枪,第一组是短枪对吹,第二组是长枪单吹,第三组和第四组是长枪双吹。麻烦高手指点下哈。

楼主:
我的邮箱是ming2775@126.com
QQ:250617244

楼主:
吹灰的难道真那么难吗?资料也找不到,郁闷。

网友A:
PLC控制蒸汽吹灰?
俺不会~也从未听说过

俺只知道吹灰用的是压缩空气~用S7-200的CPU224/226做过~

楼主:
太好了,大哥!我正需要你做过的,能帮下忙吗?
邮箱minglei2775@163.com
QQ250617244

网友B:
大锅炉用蒸汽吹,炉膛 顶棚 尾部烟道 ,按照顺序吹就行了。不过系统很麻烦,看你用的吹灰枪了,暖,疏水,进枪 ,炉膛负压连锁都挺麻烦的!

楼主:
要画个硬件接线图但是不知道需要哪些硬件,像接触器就是要42个把,因为有1个总阀3个分阀,所以还需要4个接触器,还要用到行程开关、继电器等什么的吧?电源模块,低压断路器,熔断器都要画吗?

楼主:
有高手能指点下吗?

网友B:
接线图是什么都要画的,只要有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