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数据寄存器问题

楼主(2007-05-18):
在FX1s使用过程中数据寄存(D)的停电保持点不够用,说明书上说只有128点,如何才能让它增到1500点或以上,请大师帮忙,谢谢!

网友A:
只有那么大的空间,你怎么去加?

楼主:
编程书上说“可以利用参数设定,将D1000--D2499的范围内作为文件寄存器使用”,这样能否让这D1000—D2499做停电保持用?请指教,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