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所错

楼主(2007-05-18):
三相潜水泵三相电流平衡,可以启动运转一会主电路跳闸,中相有些热,断路器特别热,断路器用的是DZ108-20电流整定为14安,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是断路器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我 建立了 一个系统集成的群,大家去交流一下21711336

网友B:
万用表测量一下负载线和断路器外壳的对地绝缘情况再做判断

网友B:
潜水泵坏的几率比断路器高,不过也可能是电线的问题。

网友C:
电缆漏电,对水通了

网友D:
用摇表 摇绝缘 吧!

楼主:
先谢谢大家
象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控制电路地问题?
但是控制电路正常呀,只是断路器跳,断路器起热,有一相有些热

楼主:
没有呀因为我摸水罐没事呀.铁地

楼主:
电线应该不会因为三相电流平衡

网友C:
如果电缆对水漏电------你用手摸罐能试出来???真厉害!!

楼主:
我不知道呀,你的意思是电缆对水漏电不会电到人,我想那应该是高纯度理想的水吧.
我想问一下,电缆漏电电流有何变化呀

网友C:
真是高人!电流经水流到大地去了!人体的电阻多大啊?你分配的电流
微乎其微

楼主:
不知道。初学多多指教

楼主:
我想问一下5.5KW的电机电流是多大呀?
5.5KW的潜水泵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网友C:
我想问一下5.5KW的电机电流是多大呀? 10---12A
5.5KW的潜水泵的电流应该是多大   12---15A

网友E:
断路器配小了

网友F:
你们说的不对,应该是先查电机的绕组

网友G:
换个空开试试。

网友H:
楼主都没说清水泵是多大的怎么帮你分析呀,

网友I:
如果是5.5KW的潜水泵,那就是空气开关选得 小了,20A吧。

网友J(2007-06-22):
转动的时候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K:
2楼,你的群好像还建好吧。
我建议你建一个工控群,大家更好交流嘛,我的QQ不能建群,靠你啦。

网友L:
1:先查你的空开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接线柱是否有脏物,接触是否良好,看能否在这一环节查出是否是由于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
2:查输出端对地电阻(摇表),查清是否是由于某相漏电所致
3:把水泵拉上来,用手边转转子边用摇,查定子与转子是否在运转的过程中碰到而漏电。
4:把电源线(电缆)拉直,不要盘成一堆来放。
5:查有无堵转。
这些工作都做好,故障也就没了

网友M:
是否是水泵机械方面原因,如轴太紧,配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