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本人是新手,单位昨天有个DZ47-63的开关怎么老是跳掉,
用电的地方而且都关了,跳了推上去是可以的,过一段时间又跳,而且时间不一定,有时候长有时候短.............
线路应该没问题吧?
我开关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有高手来帮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大家来帮帮忙啊!!!!!!!!

网友A:
不是线路的局部损坏形成漏电就是有人在用电炉造成过载

网友B:
是开关坏了,换啊!

网友C:
电线被老鼠咬了,自己查查线路吧,呵呵

楼主:
已经换过了还是那样啊........

网友B:
你说得不清楚!后面带的什么负载?
如果是电机,请选用DZ47----D系列,不要用C系列,那是照明用的,再就是电流选的要比额定电流大1.5---2倍才行,还要看后面的线路有没有绝缘损坏!用摇表测一下

网友D:
试试看吧。
如果开关已经换过也一样的话就是线路的问题了。。找找看吧是不是渥电了

网友E:
是火线有对地短路漏电主要是检查线路

网友F:
先把出线端拆了,确定一上是不是开关有问题先。如果没事,而所有用电器也关了,好就查一下线路或是后边负载的所有电器,特别是跳闸之前有过异常的电器,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结果是有个电器绝缘老化,对地电阻降低所致,更换后问题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