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方案

楼主(2007-05-18):
最近接到一个案子,关于车床修改的。平台要求能两轴联动,进刀轴采用单轴控制。我现在想实现可以在图控编程,进行自动加工。图控采用PROFACE,PLC用FX2N的。两轴联动用三菱的20GM。想问问大家可行吗。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诚信经营、合作双赢

网友A:
本人对车床不了解,如果你确定要选用PLC控制的话,你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总感觉有点小题大做,特别是触摸屏幕,好像车床只用BUTTON就可以了吧  HMI也不便宜哦

网友B:
呵呵;还是用数控系统吧;
成本比这个方案要低的多,还不用设计和编程;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对数控系统是不了解拉   楼上的哥们可以略做解释么??如何控制啊??我想多学点拉!!~先谢过了

楼主:
的确,用数控系统比plc+定位模块+图控要好的多,我查过相关资料。只要配线就行,并且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武汉华中的数控控制器就行了
诚信经营、合作双赢

网友C:
请高手解释哈数控系统的具体原理好吗?

网友D:
我也支持用数控系统,便宜实用而且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