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丹佛斯变频器,采用DP网络控制
在运行后,停止(按钮按一次启动,在按一次停止),如果不切断主电路,还会以3.5HZ的频率运行(正常运行为23HZ),只有这一台变频器有这样的毛病,参数核对过了,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缘故啊。

网友A:
是否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干扰
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控制柜内一共三台变频器,就这一台有问题

网友B:
机台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变频器运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运行信号,另一个就是频率给定信号,如两个都没问题.就参数复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运行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运行信号,另一个就是频率给定信号,如两个都没问题.就参数复位试试.
参数都没有问题,最后参数复位,重新输入,到是没事了,
但问题的原因没有找到

网友D:
肯定是最低频率是3。7!!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最低频率是3。7!!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是的,在3。7HZ左右

网友C:
那就怪了,你这个机器如果对其进行停机操作,机器都停不下来,还在3.7左右工作.那你的变频器不是有问题吗?除非机器是从频率给定信号来进行启,停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