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F1-40M的可编程控制器能用GX develover软件编写程序吗?懂得的朋友能告诉我吗?yw100_413@sina.com

网友A:
三菱的GX能适用的PLC类型 你可以在新建工程里看啊   都有哪些可以选择的

网友B:
F1的不能用这个软件,需要用手持编程器;

可以用F1-20P、F2-20P或A1-20P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