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5-18):
在一个功能块中定义一个INO  enable  和  一个stemp  up1
程序见附件。请问,network1如何运行的。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网友B(2007-07-04):
这个很简单呀。"#Enabale" = 1 时,"MW52"值赋给"#JIAODU"一次;并置位"#Findshed" = 0

网友C:
(p)是取#Enable的正跳变状态,从0-1变化一次就执行一次这个操作。

网友D(2007-11-08):
这家伙是骗子,upsail,卖东西不负责任的。
这是个不付责任的卖家,我从他那里买了ARM4510的板子,收到后发现串口数据是乱码,于是就通知他,他说是USB电源功率不够,让我外接5V电源,但他只配USB电源线,而且说明书还说外接电源不稳定,我按说明书接好5V电源,一加电,板子的一个电容爆了,联系他,说我接反了,我仔细检查电路,发现他们的说明书把电源的正负级弄反了,这么严重的错误都能发生,我问他怎么解决,他却不再理睬,我只好自己维修,检查电路发现只是电容爆了,把电容换了,再正确的接好电源,发现串口的数据还是乱的,这时无论怎么都联系不上他了,这个卖家如此不付责任,大家广为宣传,免的再有网友上当,卖家是深圳的,用户名是upsail,大家别上当了,如有不信者,我可以提供和他通话的QQ记录。

店铺:奥谱通讯。

店主:ups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