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问题

楼主(2007-05-18):
请问各位高手们,松下FP0-32T输出最大负载电流是多少???

网友A:
0.3A

楼主:
怎么这么小啊

楼主:
我一个电磁阀的电流是29mA,一搬的交流接触器线圈电流是多大啊,我没测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3A

是0.1A,不是0.3A;

网友B:
铭牌上有标

网友C:
那你为什么不在COM点传个24V的开关电源呢 ????????????

楼主:
是不是说输出触点最大只能承受0。1A的电流啊,要是这样的话不是太小了吗。(我是首次用PLC做控制电箱的,希望各位高手多指教)

楼主:
输出电源不都是要外接的吗,你有什么高招吗?我是首次用PLC,请多指教。

网友D:
一般输出点是用来接中间继电器的,而用中间继电器接你那所谓的电磁阀,所以不管是0.1A还是0.2A,都没有关系的。

楼主:
我知道啊,可是我要接12个中间继电器啊,电箱之间有些不够,而且还有三个交流接触器,所以想用它来直接驱动电磁阀。

网友E:
我们公司使用的西门子的PLC.一般的来说PLC控制系统是由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输出三大部分组成.楼主所涉及的是系统的输出部分.正如9楼的大虾所说一般都是采用中间继电器中转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或者是电磁阀线圈之类的执行机构.照此逻辑的话,楼主的问题就变的简单了.

网友F:
一般来讲PLC不要求直接驱动电磁阀,尽量要加中间继电器,如果你非要这样接,可能也能用,但不敢保证能用多久,还是楼主自己拿主意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是第一次用PLC做控制系统,我会好好考虑各位的意见

网友A:
可以用继电器的呀!!可以经得起3A的!!!

网友G(2007-06-17):
PLC输出接点容量一般都不大,带负载能力差,只要通过中间继电器过渡,问题很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