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

楼主(2007-05-18):
我们楼里的插座都没有地线,本人偶然发现墙里有钢筋,把地线接上面行不,8层楼,估计有10年了

网友A:
如果钢筋接地不好,你这样做对整个楼的人是危险的

楼主:
那怎样知道钢筋接地好不好?感谢.............

网友B:
这个!~~有条件的话!~你去找个电阻摇表摇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叫"等电位连接"吗? 就是说没有必要非要接地,只要把零电位点统一联结起来,对设备和人的保护作用要好于地线!  具体说就是把楼房的钢筋结构在建筑物外可到接地,然后和零线通过汇流排连接! 这样,即使零线或地线带电,由于整个结构和大地是等电位,所以依旧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