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电路

楼主(2007-05-18):
变频器的型号:富士FRN30P9S-4JE
如图电路,我想让变频器停止运行后自动切断电源侧的接触器KM3,第一次用变频器,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变频器停止时有停止信号吧!!就用那个信号来控制好了呀!!
QQ 383482497 周吉余 台达总代理

楼主:
是有个停止信号,但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变频器从运行状态变为停止状态才有呢还是只要是停止状态就有,还有这个信号是集电结开路输出,还要配24V变压器,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呢?

网友B:
你是怎么停止变频的,如果遥控停止的话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完成,如果是现场面板操作启停的话就把停止信号引出来,再搞个中间继电器就好了

楼主:
变频器启停是从控制端子控制,不是从面板上.

网友A:
那更好做了呀!!就用那个停止信号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
台达总代理。 周吉余 13914909601 QQ 383482497

网友C:
搞这个干什么呢?减速时间很长?停下来很久都不开了?

网友D:
变频器一般都有可编程控制端子 就相当于一个继电器的作用
你把这个端子的功能设置为 “停机时动作”
然后用这个来控制接触器K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