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5-18):
消防用水系统要求远程控制.这边打开阀门消防泵就启动给压,请问需要用什么传感器和控制系统.

网友A:
我想用压力传感器可以搞定,底于设定启动,阀门打开压力下降,水泵启动

网友B:
停水时咋办

楼主:
停水时咋办??????

网友C:
再加一个传感器,无水压时锁住前一个。还要一个检测关泵压力,即当关闭阀门时,水压由于泵的增压,会大于正常植,关闭消防泵。不过,感觉这样做很罗嗦,而且不怎么可靠,因为开着消防泵的时候,关闭阀门有点困难,自己先做下实验吧。

网友D:
消防用水系统是一套独立的系统,不允许停水,所以不必考虑停水

网友E:
消防供水:
1、必须按标准,建有足够大的消防储水池,并有可靠的水源供应,并保持水位
2、必须是自灌式,就是水泵的位置比水池的最低水位要低,水泵无需加引水,水能自流到水泵,开泵即上水
3、有些重要的场所,消方泵控制柜需用双电源供电,且不是同一变压器的电源
4、消防水泵控制柜必须有自动巡检功能,如每隔168小时水泵自动启动一次,低速运转3分钟
5、消防水泵控制柜必须有管路压力低限自动启动功能,一般由供水用压力继电器、压力开关、或是远传压力表、压力(传感)变送器取的压力信号,送往电控部分
6、消防泵至少有一台备用,如:消火栓泵,自动喷淋泵,室外消火栓泵,水幕泵,各有自己的备用泵
7、消防控制柜有水泵故障转换,互为备用的功能
8、消防控制柜的启动方式:就地启动、管路压力低限启动、消防控制中心远程控制(手动启动、手动停止、自动启动、自动停止)
9、消防控制柜有向消防控制中心回答的功能,包括启动应答,停止应答,电源应答
10、消防泵与普通泵不一样,他的叶轮是用铜合金或是不锈钢制造的,市场上很多假冒的
11、消防供水系统的压力要求:图纸设计压力,最高点的压力+喷出14米水柱的压力
12、系统一般要设稳压系统,消防喷淋系统必须要设,由消防稳压罐+稳压泵+消防稳压控制柜组成,功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