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8):
各位师傅好,小弟这几天做pro-face  GP-2301L 与S7-200 的连接,但怎么也和PLC连接不上,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触摸屏是显示 PLC COM  ERROR (02:AC)。还请各位师傅给点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连接电缆用的不对吧?

网友B:
PLC通讯错误;

你查一下GP程序里是不是有某个地址超出范围了.
是不是VW10000都出现了?

楼主:
各位大哥,我找到了,原来触摸屏所设置的波特率要和PLC的一至才能通讯。也就是那个通讯参数一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