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做的排水泵站电机控制设计
其中排水时候需要一压力传感器检测污水压力从而反馈回PLC对电机进行控制.
哪位高手给个建议 用什么型号的压力传感器比较好
PLC使用的是S7系列
压力上限为15bar
谢谢!~

楼主:
另外,因为是新手,对很多实际的东西不是很熟悉.
咱们这个站关于液压电磁阀的知识应该去哪个论坛!~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我给你一台吧

网友B:
产品到处都可以找到

网友C:
你假如只是测污水管的压力,普通的陶瓷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你假如是测水泵机械的压力就得用溅射膜的压力变送器,因为它有压力冲击
详细问题您可以来电话咨询
010-51669739-8013
谢建华

网友D:
普通的压力变送器就能实现
给到PLC的信号是1-5V或者4-20MA
0535-216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