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我是一位中专教师,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梯形图最后如果不加END指令程序运行起来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如果梯形图最后不加END指令,程序不会运行的,如果是考试的答案,将视为该程序错误,呵呵!

网友B:
程序编译有问题的,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C:
不加END程序不能运行,在电工考试时出这样的错误通常是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