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本人新来,请求高手帮助设计一个用三菱PLC的程序:输出是Y0与Y1,分别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计数器串连,用顺序控制的方式循环输出,并能用停止按钮随时停止输出,请写出语句步就行了,谢谢!

网友A(2007-06-29):
ld m8002
and x10
set s0
stl s0
out y0
out t0 k20
ld t0
set s20
out y1
out c0 k0
ld c0
out s0
end
我也没有模拟运行实验,仅供参考

网友B:
ld m8002
and x0                X0指启动按钮
set s0
or   x4                X4指停止按钮
zrst s0 s2
stl s0
out y0
out t0 k10
set s1
stl s1
and t0
out y1
out c0 k10
set s2
stl s2
and c0
set s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