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固态继电器使用中因过流或瞬时冲击很容易烧毁
有种方案加  速溶开关保护
请问 效果如何  如何选型
谢谢……

网友A(2007-11-14):
现在很多固态都加了速融丝,请问你控制的是感性的负载还是阻性的?我公司代理世界第一品牌施耐德公司的固态。13771114833

网友B:
根据负载的阻性/感性及电源的交直流特性,可以选择阻容吸收、续流二极管,压敏,速熔等保护,一般在说明书上会对各种负载有详细的说明,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