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一台90KW电动机烧坏后维修,修完后空载试运,但空载电流很大,达到接近100A,不知什么原因,敢不敢继续使用?

网友A:
不能正常使用,空载电流太大,易过载烧毁。可能是你绕的线圈铁心端面太长,也有可能气密隙增大造成的。

网友B:
应该问题不大吧,使用前几天多观察一

网友C:
有些电机修理后三相绕组的首尾端可能会反,建议测试一下

网友D:
1、断面太长,2、维修时拆除旧绕组是用火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