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伺服

楼主(2007-05-19):
我手头有AB 的 ultral 3000 伺服装置 :驱动器2098-DSD-010-DN,单相220V ,电机MPL-A310F-MJ22AA ,    不用PLC,如何手动让电机转起来啊,而且可以正反转??哪位大哥帮帮忙,急!

网友A:
想办法给它发脉冲.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说明书,一般伺服都有测试功能(Jog),不用接上位控制装置,直接电机驱动器接好就可以。

网友C:
我公司在苏州,想找个维修高手一起发展QQ306497293
成长。长青。共利

网友D:
在伺服控制器上按几下按键就可以实现.

网友E:
伺服一般都有试运行模式的
这时不需要脉冲就能转动的
查看它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