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19):
各位大侠:
     我厂一台MANDELLI机床STORM1400,系统为SIEMENS 840D,现要屏蔽Z轴光栅尺,改为半闭环,但改了DB33.DBX1.5后,当前状态能变为半闭环,但关机重启又被复位变成全闭环,并且改了Z轴相关的编码器参数,还是没有用,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1.plc程序
2.参数 3xxxx

网友B(2007-07-04):
请问你是用什么光栅尺?

网友C(2007-08-25):
在置位DB3X.DBX1.5后要复位DB3X.DBX1.6,然后在相关的轴参数里把编码器数量($MD_NUM_ENC)改为1,重新上电,在诊断里的PLC状态里输入DB3X.DBX1.5和1.6查看状态.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