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07-05-19):
我往omron 主机里传程序主机是cs1G的如果程序地址跟模块的地址对不上,在程序传完后,更改模块把他们的位置改正确,比如正确的顺序是ad003,ad003, ad004,传程序的时候插的位置是ad004,ad003,ad003 断电在给电之后程序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如果我只把主机插上不插其他的模块,传完程序再接其他的功能模块,是不是要重新建io 表呀?

网友A:
AD模块的位置不是由模块位置决定的,而是由模块的单元号决定的

楼主:
你是指那上面的能拨的开关吗?上面写的0,2,4,6。。。。的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