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我最近遇到用mm440 11kw的变频器驱动西门子电机1ft5132-0sc76-2-z时发生问题。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看那位高人有他的技术参数。主要是输入电压,额定频率,电流。同时也想了解以下变频电机的参数特点.

    详细的情况:
          原机使用6es6030的变频器(10KW,30A),我看了资料后,没有找到原有的电机参数。同样的问题我在ABB1333的变频器设置中也遇到,想请给于指导,是否工业级的变频器不用设置电机的参数???

        我看到的电机铭牌是:
            IO=43/59A      60K/100K         N=2000     Nmax=3000    389 Y

        我设置:   85 HZ    (照6030的频率设置)           380V            11KW
                  设置更本不能用 在6HZ时的电流是 50A (按440的要求也做了计算)报警

               咨询西门子是 没见过,不可能。

        后我改 :    230V    70HZ  (60HZ模拟量转速不够,80HZ以上抖动)
                   P2000=73  可以使用电流稍大(45HZ时  19A)比原60的变频器实测的
                  15A大,同时电压更与60的大不同。(45HZ  约200V  ,60变频器为320V)

                  当然电机的接法看过,只有一种方式: Y     不能改变

           这件事麻烦,更是不解。想请各位给个提示,指导指导!!!!!

                我先谢谢了。   请回音!!!!           PYGHLX@126.COM

网友A: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你现在这个系统想做什么工艺上的控制?比如,传动对象,现场的调速要求,系统应该实现的功能等等;

第二,电机的铭牌数据怎么理解?电流=43/59;60K/100K是什么意思?是温度?ne/nmax=2000/3000应该是转速了,电压=389;Y连接。是这样吗?那么,电机的额定功率呢?铭牌上有的,是多少?还有,西门子的电机一般还提供功率因数和效率,这两个参数是多少呀?公布出来吧。

第四,MM440的参数设置,要求在启动流程里准确无误的输入电机参数,它包括:额定电流、额定电压、运行的最小频率和最大频率范围、额定功率、功率因数。如果是矢量控制模式,还要输入准确的电机励磁参数。然后,进行电机的自辨识操作,由变频器自动计算相关的电机控制模型。待调试完毕,变频器才能对电机进行运行和控制。

第五,如果不做快速调试,MM440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首先对你的回复表示感谢!

 1,电机铭牌上的参数有用的就这么多,我与你的理解是一样的,60/100K 可能是表示的两种允许的温升。其他的参数也是我想知道的。我在网上查到1FT5132-0SC71电机同样是没有参数的。这种电机是原德国设备带的(原德国的烟草包装设备FOCK)_,在我国共进口有约200台机组。这种电机在我国替他地方少见(西门子的回复)。
 2.我想请教这种440的通用变频器与工业级的变频器(如6ES6030.ABB1333YA,6ES7022)在设置,质量,性能上有多大的差别。是否工业级变频器真不用设置电机得参数,你用过6ES6030 的变频器吗?请给于指导指导!!电机的参数在哪些参数里??(我看了6030,ABB1333的参数表没找到)
 3.我上次说的是我在现场调试的情况,同样的电机在6030变频器控制下电机输入320V时的实测电流是14-16A,而440变频器控制下 输出6HZ时为50A (才32V).  当然烟厂的生产及设备的价格等情况是不可能把电机拆下做实验的。
 4.如果380V的电机在不能改变接线方式的情况下,设置230V 用的话,是有什么样的不利发生??
    盼大家来看看,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