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5-20):
请问:Vista系统上能否使用Step7及WinCC软件?稳定性如何?

网友A:
“西门子目前还没有基于Vista系统的软件,西门子不保证在该系统上西门子的软件能正常运行,西门子目前也不会对该系统上运行的西门子软件做任何担保与服务,同时也不会出补丁来帮助用户在Vista系统上正常运行西门子软件。”
这就是西门子的态度,您可以自行测试,建议您还是按照西门子兼容性列表规定来正确选择操作系统。

网友B:
不行
我已经试过n多次了,西门子支持xp不支持vista 就算设置兼容也不行,我的新笔记本已改装xp了

网友C(2008-03-12):
可以运行最新的step7,wincc没有试过

网友D:
不行,要用XP